求教肥鲨Dominator HD3是不是最新的版本?

楼主(2017-03-11):
如题求教肥鲨Dominator HD3是不是最新的版本?

1,Dominator HD3 是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眼镜?  还需要额外购买一个双接收 插上去才能使用?

2,图传是否也需要购买肥鲨的图传?

3,是否要购买肥鲨的摄像头?
是不是这几样买齐了就可以使用了?

新人玩家不懂,求指教!!!!

网友A:
0.HD3是hd系列最新款
1.是的,单眼镜不带接收和头追,需要配接收才可以使用,肥鲨原厂双接收效果不是很好,一般用原厂单接收就足够了,双接收使用开源的,配上合适的天线,效果更好些
2.图传发射只要有和接收同样频率的就可以,不一定要肥鲨的
3.摄像头只要是av输出的,可以接上图传发射就可以,不一定要肥鲨的
4.可能还要配天线

网友:
hd3+开源双接收路过。小伙子想清楚再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HD3是hd系列最新款
1.是的,单眼镜不带接收和头追,需要配接收才可以使用,肥鲨原厂双接收效果不是很好, ...

完美解答,真牛,谢谢

网友B:
不是镜片问题,召回的吗

网友C:
肥鲨出新款了 5k多~~hd3不再是最新了~

网友D:
二楼的答案让我觉得都不好意思回复了,太全面了。补充一点点,头追模块一般都随眼镜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镜片问题,召回的吗

HD2为了追求大画面把视角增加到了50度,结果出现虚边了,肥鲨又不舍得放弃用了几年的HD模具就只能缩小了视野出了HD3,42度  作为一代HD老用户感觉没多大变化,不过新版的一些辅助功能的确改善了很多,DVR不再受接收干扰,增加了自动录像和声音提示

网友:
个人感觉肥鲨HD3不太适合亚洲人脸型,戴着不太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肥鲨出新款了 5k多~~hd3不再是最新了~

你说的这款是要接hdmi的那款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二楼的答案让我觉得都不好意思回复了,太全面了。补充一点点,头追模块一般都随眼镜送了。

不说其他,hd3就没有带头追模块,想得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说其他,hd3就没有带头追模块,想得美了

一个廉价的摄像头坏了导致我误以为眼镜无故变成了黑白屏,心急又是返修HD又是买新HD3的……但是我确定本周一收到的HD3是原封未拆开的,头追模块好好的在右边安放着呐!你的没有吗?我可没劝你找卖家说理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廉价的摄像头坏了导致我误以为眼镜无故变成了黑白屏,心急又是返修HD又是买新HD3的……但是我确定本 ...

你拆开头追模块的位置看看吧~头追模块还要另外自己购买加装的

楼主:
明白,感谢各位,特别感谢二楼,回答很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HD2为了追求大画面把视角增加到了50度,结果出现虚边了,肥鲨又不舍得放弃用了几年的HD模具就只能缩小了 ...

大陆没有返修地点

网友:
这款接收机好还是黑羊的

网友:
说不清,不瞎说。

网友:
没用过黑羊,不过我的肥鲨的双接收,环境有树的地儿,爱闪屏。而我那个鹰眼旗舰的双接收就安静得多,就算闪也是很细的条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