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测绘------批量提取相片中的GPS信息

楼主(2017-03-31):
       上周五有朋友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提取相片中的GPS信息,因为给的数据没有单独的POS文件,周末整理了一下,今天就来给大伙介绍一下。大家普遍知道的是pix4d可以做,但那得是1.4以上的版本,老版本不能实现,而现在PhotoScan比较常见,这里就来介绍一下使用PhotoScan来实现的操作方法:(PhotoScan也是一款可以出三维模型的软件,具有自动读取相片信息的功能)

一、开始我们只有拿到的原始相片,这里以大疆为例。

二、右键属性中可以在详细信息中看到,相片中包含GPS信息,如图所示:(大家可以记住这幅图中的信息,和导出的比较来确定是否正确)

三、打开PhotoScan软件

四、在工作区上右键新建堆块。(新安装软件默认是英文版的,在工具中有个偏好设置,可以设置成中文版,和inpho不同的是,设置成中文版不需重启软件就可以变成中文版)

五、在新建的堆块上右键,就可以选择添加相片了。

把相片全选,全部添加。

六、点下面的参考

七、图中的1就是自动读取出来的相片GPS信息,点击2所指的导出信息。

导出时,名字可以随意起,但尽量试用标示性的名字,使用时方便区分

上边的文件名起好以后,点击完保存,后会有个设置地方,这个设置可以设置每列的分隔符,保留的小数点位数。

点击确定后,位置信息就导出了。
八、最后来看一下,其中的第四幅和上边的那个图片中的GPS信息记录的是否一致(高度信息一致,经纬度信息一个是度分秒的格式、一个是度的格式)

这样这个POS数据就导出完成了,看着比较繁琐,操作起来很简单,大家可以找数据试一下。

网友:
原来可以这么用啊?

楼主:
测绘用的很不错

网友(2017-08-22):
无人机航拍倾斜摄影建模
随着人们对城市信息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信息化从二维到三维快速发展。而现今城市三维建模大都还是采用现场拍摄、手工几何建模、贴图、烘焙工艺。这需要通过人工测量地形图,由作业人员拿相机到现场去拍照,然后用3ds Max、草图大师等把它还原成一个三维模型,这个建模是一个真正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以这种方式实施项目,投入二三百人去做一个中型的三四百平方千米城市,真正把它做到可以验收,至少需要一两年,数据质量很难控制,耗时长,成本高。
显然,如果能利用倾斜影像进行地面DSM自动生成,利用其丰富、清晰的地面纹理信息进行纹理建模,三维建模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采用人工建模方式一两年才能完成的一个中小城市建模工作,通过倾斜摄影建模方式只需要三至五个月时间即可完成,大大降低了三维模型数据采集的经济代价和时间代价。
倾斜摄影技术是国际测绘遥感领域近年发展起来的一项高新技术,通过在同一飞行平台上搭载多台传感器,同时从垂直、倾斜等不同角度采集影像,获取地面物体更为完整准确的信息,突破了传统航测单相机只能垂直拍摄获取正射影像的局限。倾斜摄影技术现广泛运用于企业厂房、大型建筑群体、园林建设、景区开发规划 、地貌勘察、大型露天矿山开采等领域。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以大范围、高精度、高清晰的方式全面感知复杂场景,通过高效的数据采集设备及专业的数据处理流程生成的数据成果直观反映地物的外观、位置、高度等属性,增强三维数据带来的高沉浸感,弥补了传统人工建模仿真度低的缺陷,为真实效果和测绘级精度提供保证,给测绘领域带来革命性的效率提升。
感谢广大客户对福州三维前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的支持,我公司面向全社会提供从航拍飞行器硬件销售、软件培训到项目承接一站式项目解决方案。本公司提供的倾斜摄影建模技术培训视频,历时半年时间制作,从单镜头与多镜头无人机航线规划、航拍数据获取与建模、后期模型修饰与发布等做了十分系统和详细的介绍,适合零基础学习者,无论您手上的是单镜头或多镜头无人机都适用此套教程。其中,单镜头航线规划会自动产生5条航线,第一条航线用于采集垂直向下拍摄的图像,其余四条用于采集朝4个不同方向倾斜拍照的图像。如果在飞行过程中途飞机返航了,在下次起飞前可以先选择需要的航线续飞。这使得用一款小无人机采集大规模数据成为现实,再也不用担心一块电池不能物尽其用了。
本公司自有大疆全系列无人机 、多镜头旋翼无人机 、固定翼无人机 ,拥有数名具有资质和经验丰富的飞手,除了提供技术培训外,可承接正摄影像(DOM)+数字高程模型(DEM)拍摄制作 、4K影视视频航拍 、360°+720°地面天空全景拍摄 、倾斜摄影航拍实景建模 等项目,诚挚的欢迎社会各界人士与我们一起携手共创一个更加美好的倾斜摄影新时代!
视频预览:

网友(2019-01-26):
大疆就有专业提取POS的软件readgpgtool

网友(2019-06-21):
非常感谢,刚刚好需要这样通俗易懂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