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油门问题,不知道其他模友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2017-03-11):
apm该调的都调好了,可是起飞的时候油门低一点(已经是遥控器油门能推的最小行程了)飞不起来,高一点就慢慢往上串,无法恒定在一个高度,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

附配置
apm2.52
好盈乐天40A
3208电机
1355桨
500轴距

网友:
你是在什么模式下,自稳模式就那样,悬停靠人肉pid

网友A:
什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固件

好像是3.42 地面站里最新的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3.42 地面站里最新的固件

要刷3.1.5的

网友:
自稳状态油门是不好控制的,用定高或定点没问题,也可以通过设置油门曲线改善,具体需要自己摸索

网友B:
自稳模式就是这鸟样,切换悬停模式就好了。地面站也没必要弄那么多的模式。3个,自稳、悬停、回家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刷3.1.5的

3.1.5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模式就是这鸟样,切换悬停模式就好了。地面站也没必要弄那么多的模式。3个,自稳、悬停、回家足够用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3.1.5好用吗?

稳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3.1.5好用吗?

最新的固件都是给pix等的飞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固件都是给pix等的飞控用的

好的 我试试 谢谢啦

网友C:
切换定高模式以后 油门打最中间,飞行器就能稳定一个高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换定高模式以后 油门打最中间,飞行器就能稳定一个高度了

好的 我摸索摸索

网友D:
固件用旧版本的,校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件用旧版本的,校准电调

电调校准了 还是不行 最后遥控微调解决了 就是遥控器还要飞其它飞机 不太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校准了 还是不行 最后遥控微调解决了 就是遥控器还要飞其它飞机 不太方便

什么遥控器,一般遥控器都是可以存储20个用户的,不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遥控器,一般遥控器都是可以存储20个用户的,不影响啊

天地飞七 可是遥控器设置就一个啊

网友D:
飞七可以用的,多买几个接收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七可以用的,多买几个接收机就好了

嗯嗯 等有钱了再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等有钱了再买

接收机几十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几十块吧

穷学生 木有钱啊

网友(2017-05-16):
天7安住菜单键开机,进入设置模式,可以选择设置飞几号机.就是可以储存多组飞行参数对应不同飞机。我现在用到6组,但是不能编辑名字有点不方便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