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一直抽风

楼主(2017-03-11):
新装两架格普qx5 f3飞控,飞盈佳乐30a bls电调,两架机子,其中一架通电解锁以后就会在自旋方向抖动,另一架,解锁推油,一开始飞机正常,油门过了某个值以后,会有个电机突然停转,然后开始大油门运转,并且自旋方向抖动,求大神解决下问题。视频一会回去上传。

网友A:
电调质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质量问题吧

新电调,我一伙计跟我一块买的,他的机子就没问题

网友:
F3最高支持到开双4K,调低点试试看。

网友:
你电调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啊

网友B:
看下各舵是否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各舵是否中位

在中立位置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飞机也是这样,目前没有处理,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飞机也是这样,目前没有处理,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 ...

还没呢,正在研究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呢,正在研究中

为这事我曾经发过一个帖子,没有什么结果!(那个最佳答案不知道什么时候点上去的
http://www.moz8.com/thread-86070-1-1.html

网友D: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油门行程校准是正解,尤其是油门中点一定要一致,然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油门行程校准是正解,尤其是油门中点一定要一致,然后就好了 ...

好的 我在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这事我曾经发过一个帖子,没有什么结果!(那个最佳答案不知道什么时候点上去的)
http://www.m ...

容我研究研究

楼主:
电调刷了最新固件好很多了,但是在油门中位附近 还是会抖,只是没有原来那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飞机也是这样,目前没有处理,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 ...

电调刷下固件,重新校准下电调行程

网友:
没有视频以及没有具体看到飞机,所以不好说。一般来讲有几种可能性。
1、电机转动跟机架产生共振了。通常可以采取给飞控加减震胶圈,以及给电机跟机架间垫胶布或者海绵等来减震;
2、不同电机电调的搭配引起的。一般可以更换不同电机电调,尝试更改电调进角等参数来解决;
3、通过betaflight再带的低通滤波门限来调整。

我遇到的kiss和F4飞控震动问题都是通过加物理减震和low pass fliter 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