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 装CC3D的飞控 增稳模式下 向右前方飘

楼主(2017-03-11):
如题   这个是什么情况  是所有CC3D都是这样么?怎么解决?在线等!

网友:
水平校准

网友:
水平校准.飞控放置要水平.最后上电调遥控器微调就差不多了

网友:
真是奇怪,怎么都是向右前方飘?
前几台在一个帖子里问过这个问题,飞鸟翌大湿给提供了一个方法可以试试,对于我的F3飞机是有效的,现在基本上不跑偏。不知道对CC3D是不是管用:
NAZE32 自稳偏航解决办法!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67865&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网友:
水平放置飞机后,校准陀螺仪;再不行,调高I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