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同步怎么办

楼主(2017-03-11):
四个电机不同步,银燕F3 femto,银燕12A电调,银燕1306电机,富斯i6控   ,在地面站的总控就是同步的,用遥控就不同步,大神们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舵是不是在各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舵是不是在各中位,

都回了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回了中的

我的意思是,你插电,推点油门,在bf里看接收机那一页,看除了油门再变,其他的是不是都保持1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回了中的

往往推油门,带动了方向,

网友B:
校准之后装桨飞起来就好了,我之前装过一个就是不同步,油门给一点1号电机就疯转,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
电调较准\水平较准

网友C:
没校准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校准水平

校准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插电,推点油门,在bf里看接收机那一页,看除了油门再变,其他的是不是都保持1500

刚试了下没有动,只有油门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之后装桨飞起来就好了,我之前装过一个就是不同步,油门给一点1号电机就疯转,飞起来就好了

上过浆试拿手抓试过一样的,刚小油正常,大一点就不对了,1-3号停机,3号满足油,4号一高一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过浆试拿手抓试过一样的,刚小油正常,大一点就不对了,1-3号停机,3号满足油,4号一高一低

还会停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下没有动,只有油门在动

其他都没动,油门动,然后还是自己越转越快??校准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都没动,油门动,然后还是自己越转越快??校准了没?

推个满油再关小油3号还满油转,12号停

网友:
什么模式

网友:
校准校准校准

网友:
没上奖都这样

网友D:
不要外力,找个宽敞的地方放心起飞,用手抓或者放地上不上浆的转动,飞控会修正,所以你看到的结果就是马达转动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外力,找个宽敞的地方放心起飞,用手抓或者放地上不上浆的转动,飞控会修正,所以你看到的结果就是马达 ...

谢谢,今天下午上将飞了三电,小油不转飞起来就对了

网友:
继续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