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这个开关真特么烦人

楼主(2017-03-11):
fpv一会儿就低电压报警,于是乎改了个扭子开关
虽然丑了点,但是掉压少了点!

网友A:
你加个5v继电器,就一切都好了。我的天7今天刚改好

网友B:
你是说 原配开关压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994&extra=&highlight=%CC%EC%B5%D8%B7%C97%2B%B5%E ...

我去,还嫩大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个5v继电器,就一切都好了。我的天7今天刚改好

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 原配开关压降大?

嗯,是的

网友:
坑人啊 我的也是 加了12转5v降压模块 外加电池

网友:
还是买个质量好点的开关。继电器也是机械的,都一样(固态继电器除外)。

网友C: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进口的差不多的开关,换上就好了,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进口的差不多的开关,换上就好了,完美解决

私信一下地址吧

网友:
不是吧,开关压降大?没听说过,除非触点氧化,洗洗不就好咯。话说这遥控电流很低啊。

楼主:
这是天七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