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f3飞控 新手调机头好痛

楼主(2017-03-11):
我已经按论坛的教程用1.8.0BF软件刷好了3.0.1的固件,也按要求调试好了每一项,我用sbus接收机接的飞控
遥控也按教程调试好中立1500左右  最低 和最高都调了1000  和2000  左右。但是每一项都弄好了,打杆了电机也不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老哥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吧,小弟我感激不尽。下面是我调参的截图。。

设置页面已经校准过了
  端口页面按教程调好,线也是sbus接的
配置页面也照做
故障保护页面也照做
pid调整页面听说默认也行就没有动了
接收机页面也照做,摇杆动作都对,最低中立和最高值都对
模式界面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是照做
调整页面第一项照做,教程上还有两项我这里不是那样的 ,对不上了
舵机,传感器,日志,黑匣子 页面没有管了
电机页面校准好了,电调行程以前也单独校准好了
最后按照教程说的顺序输入命令完成   ,又回到最开始设置页面了
但此时晃动机身,屏幕上不跟着动了。。
  遥控就把行程量和舵机相位调好其他没动。

楼主:
上传后这照片这么模糊啊  坑我啊

楼主:
下面是我所刷的固件  和遥控参数

楼主:
再补几张

楼主:
真心求大神指点,也可以加我麻花疼1043788359详谈   我也没多少钱教我调好 发10块钱红包好不好

网友A:
大哥,你禁用了加速度计,晃动飞机当然没反应啊……禁用加速度计就没有自稳模式可以用了哈。
Set min_check = 1000......你也太狠了,这个命令的意思是设定飞控油门指令检测值是1000,只有当油门超过这个值以后,其输入才进入飞控。
这里都写了是Min_check,,,Max_check=2000……那么某些遥控手势就不起作用了……

你这个问题明显是电机无法解锁,如果接收机对(要看看油门行程是不是反的,推上是最大,下拉是最小才对)
按照你目前的设置,如果你的油门到底是1001好了,那么你的飞机永远解锁不了。

网友A: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机油门指令最小值是1000,那么如果你的摇杆有点误差,是1001,那么飞控认为你的油门杆没有到最低,此时解锁有危险,不管怎样都不会给你解锁的。
所以set min_check 这个命令,默认是=1100,但是这样会造成一定的摇杆空行程,那么我建议设置成1020好些。
set max_check 建议就1900吧,如果你是在不爽觉得我就是能油门死命推到底,那么设置到1980吧,免得有些摇杆指令又被锁住失效了。

然后你这里设置解锁(arm)用辅助开关是对的。
但是后面的辅助调整,是用于飞行中实时调参的,建议新手不知道在干啥用的情况下关闭,免得默认调了一些参数导致炸机。

网友:
话说你看的是kZ的教程吧,是不是没看仔细啊,我看他这一节将的还挺清楚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禁用了加速度计,晃动飞机当然没反应啊……禁用加速度计就没有自稳模式可以用了哈。
Set min_check ...

厉害见解独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机油门指令最小值是1000,那么如果你的摇杆有点误差,是1001,那么飞控认为你的油门杆没 ...

谢谢了我滴哥  弄懂一些了,推油门能转了,但是还有个问题,我只推一点点油门 电机会自动慢慢加速,越转越快,这是正常的嘛。还有推油门2号电机和其他的不能同时转,但在参调软件上测试4个电机是很一致的。还有先关遥控器的话,电机又会启动转那么一两秒就停了,这是正常不??,,不过还是谢谢你帮我解决的大问题。扣扣没红包了,把你支付宝发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禁用了加速度计,晃动飞机当然没反应啊……禁用加速度计就没有自稳模式可以用了哈。
Set min_check ...

历害了我的大神

网友:
加速好像是正常的,电机不同时转可以调下行程,关控转几秒好像也是正常的,可以在失控保护那里调,默认的就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滴哥  弄懂一些了,推油门能转了,但是还有个问题,我只推一点点油门 电机会自动慢慢加速,越转 ...

1:推油门,推过40%以上貌似电机是会慢慢加速起来。
2:至于为啥2号电机不转……

上面两个问题都是飞机不可能完全和飞控中心水平造成的,你把飞机倾斜,把2号电机变成最低,2号电机就能起来了。
失控保护的油门时间是可以设定的。

另外你的配置参数里面有好多小问题,不过我想对于新手来说应该没啥感觉……你就这样先试着飞飞看吧。

网友A:
你这里给的信息比较多,所以问题比较好解决。你算是少见的懂事的人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给的信息比较多,所以问题比较好解决。你算是少见的懂事的人呐……

我知道尽可能提供完整的信息  好让回答的人不那么头痛

网友:
上桨和不上奖不一样

网友:
解锁开关设置了吗?

网友:
慢慢来,不要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