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手装210架子,F3控问题!

楼主(2017-03-11):
请教新手装210架子,F3控问题?
刷的是BF3.01固件,自稳和定高模式飞起来 好像飞机在颤抖,感觉感度有点过硬,我应该怎么去调PID?

网友:
同款桨路过,略微颤抖是正常的,不影响飞行就好,毕竟穿越机。不知道你的颤抖是什么程度。

网友A:
你先飞起10米高,看看抖不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飞起10米高,看看抖不抖……

经验丰富,飞高就好了,始终没搞明白,定高有啥用,还不是一松油门就掉下来

楼主:
只是测试一下,新手开始以为有定高会好点的,看来这模式是个虚头!也没什么用

网友:
每个飞机的参数不一样

网友:
抖到飞机掉下来或者飞上天,调低D值;
缓慢抖动,调高D值

网友B:
你玩穿越还想用定高? 太单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玩穿越还想用定高? 太单纯

新手,没办法,先练练手~
那有一出来就会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没办法,先练练手~
那有一出来就会跑的

问题你一开定高就抖,影响最基本的飞行,你怎么练手?

网友C:
巧了,咱俩的配置差不多,机架、飞控、固件都一样。不同的是我是3S2200电池,15A电调,2204电机,属于弱动力配置的入门级。穿越大神“义乌大萝卜”说过,PID调参要根据电机、电调、电池、负载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任何一项发生了变化,都需要重新调参。PID参数因人因设备而异,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参数。
一个笨办法就是,找块比较软的地面,一点一点自己调参试吧,不要怕炸!不炸个若干会,你是不会对PID这些东西有有感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咱俩的配置差不多,机架、飞控、固件都一样。不同的是我是3S2200电池,15A电调,2204电机,属于弱动 ...

其实也不怎么抖~就打杆回中时会抖几下

网友:
只是测试一下,新手开始以为有定高会好点的,看来这模式是个虚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