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F3evo 有刷CF连上了点什么都么反应。上图

楼主(2017-03-11):
刚打开是这样。然后点连接

点连接成这样
没出现飞机的图

点左边菜单什么反应都没有
什么情况

然后端口那地方出了一段英文,no dataflash chip found  意思是。没有数据闪存芯片。什么情况。要怎么解决。求教

网友A:
用飞鱼地面站刷Bf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飞鱼地面站刷Bf固件

我的一片也是如此,不过CF/BF调参可以,就是不能刷固件,所有过程都顺利就到了erasing不动了,然后失去连接报错提示一样,应该是板载的flash被缩水了。
飞鱼地面站能应付的话就太好了。求飞鱼下载地址或安装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飞鱼地面站刷Bf固件

习惯cf,,bf搞不来,,

网友:
好好好,有前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习惯cf,,bf搞不来,,

会用的,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片也是如此,不过CF/BF调参可以,就是不能刷固件,所有过程都顺利就到了erasing不动了,然后失去 ...

新的固件不支持老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用的,都差不多

刷不了,,,,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不了,,,,郁闷,,

有板子不支持

网友C:
您好,您这个飞控板有可能是老版的飞控板。要用老版的cf来调试。如有问题在来问我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这个飞控板有可能是老版的飞控板。要用老版的cf来调试。如有问题在来问我好了

不是的
刚开始可以。。但是几个月不用。然后再想改参数。就不行了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不知道,文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文低解决

找个高版本的cf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高版本的cf软件试试

试过了。估计是硬件的问题。。。哎。。

网友(2017-11-23):
驱动  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