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位大神电调协议开的啥协议

楼主(2017-03-12):
对电调协议缺乏知识,哪位大神普及一下,各电调型号都支持什么协议,最好有个表格,毕竟目前电调型号众多,

楼主:
默认开125,咋样能实现开42?

网友:
肯定DS600了
直接上32位处理器的电调

网友A:
Dshot600速度上虽然不如multi,但是结合通讯方式上的优势,我还是选择了Dshot600

网友B:
综合下来必须是Dshot 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综合下来必须是Dshot 600

是,东西是好东西,毕竟现在玩的人还有好多老式武器,能自己改造一下岂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hot600速度上虽然不如multi,但是结合通讯方式上的优势,我还是选择了Dshot600 ...

新上货肯定是那个了,但是老款的也得玩

网友:
我目前还一直在用oneshot125。。。。

基本BLheli电调支持到oneshot125,BLheli-s可以上muiltishot或者直接刷Dshot了。。。

一块电调也就三四十,改造也是拆,还不如直接换新的。。。问题是拆上拆下好折腾。。。

网友C:
现在Dshot的bug还不少,3.1.6修复了一堆Dshot的bug,不着急哈,现在老配置还没发挥到极限呢。。。。我感觉得要全速跑完几个赛道才有感觉吧。。。现在只能跑一小段。。。

网友D:
现在论坛里的不吹牛逼他就不舒服 能顺顺利利会飞飞机的有几个?都在这吹

网友D:
风气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Dshot的bug还不少,3.1.6修复了一堆Dshot的bug,不着急哈,现在老配置还没发挥到极限呢。。。。我感觉 ...

嗯,同意老师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论坛里的不吹牛逼他就不舒服 能顺顺利利会飞飞机的有几个?都在这吹

哦这倒不必那么过激哈。“。。”
从长远看,(也就半年一年)必然是Dshot一统天下,这个真没啥悬念板上钉钉了。业内标杆flyduino,betaflight,blheli,三大巨头联手推这个协议,挡都挡不住的,没啥好说的。

所以新机器不用说啥直接上Dshot吧!现有手头的老设备,说实话远也没到必须淘汰的时候,不必紧张,你的穿越机天天飞也活不了几个月,对吧。

另外这是个人意见,这个协议推得比较急,所以目前bug比较多,国内厂家这块市场咬的很紧,大部分人multishot都不知道是啥就开始推Dshot,市场上新货要出老货要清库存,然后又一批新厂家进入开始拼价格战,场面的确是有点乱“”。。

等这阵子过去,Dshot软件优化的差不多了,厂家也洗牌的差不多了,局面差不多就明晰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气不正

论坛里面年轻人多,爱显摆耍宝很正常的。

我这种是老头子快玩不动了哈哈哈哈

网友:
飞塔F4路过……数学电调说的就是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