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58图传测试【Guc MT】

楼主(2017-03-12):
    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Guc。这次测试主角是VT58图传,一款新出的40频点、25mW/200mW小巧轻量化图传。

    拿到图传时的第一感觉是小,不知道论坛其他拿到测试图传的模友有没有这种感觉;上图可以看到图传右侧有空的pcb板,那是已经切割过的,自己去掉就好了,去掉后看起来更小的多;还有一个很赞的地方,就是它配的6pin线是硅胶线。
先上个组图
硅胶线长约20厘米
天线也比较短,只有108mm,比上次测试的AOMWAY TX500图传配的天线短不少。
去掉旁边pcb板后,这才是正真的样子,长30.0mm,宽20.3mm。
硅胶线重2.2g,实际使用时要修剪,当然也要自己焊接,当然直接焊接几个杜邦线头也是不错的选择。
天线重8.5g,比AOMWAY TX500的天线轻一些。
图传只有6.6g,和说明书里写的小于7g一致。
上图是说明书的截图,里面介绍了引线的定义,功率的调整,PWM功能的使用等。
    我自己给它配了张图,因为那说明书里pwm焊点和5v输出和原电压输出焊点不太一样,可能是改版过了,我只找到了PWM的焊点,焊接一根杜邦线上去,接PWM通道就可以控制频率了,当然只能控制1-8,A-E还是要自己按的;5v输出和原电压输出焊点在哪呢?我就真不知道了。。。。。
---------------------------------------------------------------------------------
下面通电看看:
数码管没显示小数点为25mW功率模式,该模式下供12V电压电源,电流为0.17A,总功率为2.04W。
数码管显示小数点为200mW功率模式,该模式下供12V电压电源,电流为0.28A,总功率为3.36W。总的来说和说明书里的12V200MmA差别不大。
在PWM焊点上焊了根杜邦线,测试用了下,还不错。
图传默认是5V输出,不过这个电压精度不敢恭维。
--------------------------------------------------------------------------------------
    大家都知道图传发热是比较严重的,如上文中的200mW模式下该图传功耗有3W,接下我们看看这个图传的发热测试。
又用到了我的MOTOR  TEST1.0的温度记录功能,其实标题的MT就是的MOTOR  TEST的意思;先用导热双面胶把一个温度传感器放在微控制器芯片上。
另一个传感器放在屏蔽罩上(正面),加胶带固定好。
测试前的温度为22摄氏度左右。
25mW模式测试开始
25mW模式测试中
200mW模式测试开始
200mW模式测试结束
对数据做了简单的作图后得到温度曲线:
25mW模式正面温度曲线

25mW模式背面温度曲线
200mW模式正面温度曲线
200mW模式正面温度曲线
    25mW模式下图传的温度最终稳定在接近50摄氏度的位置,200mW模式下温度会高一点,最终稳定在接近60摄氏度的位置,手摸起来还是挺烫的。
-------------------------------------------------------------------------------
写在最后:
    VT58图传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比如重量控制、PWM调频功能、40频点、功率模式切换和说明书里的1KM无雪花(我还没有做拉锯测试,在城市条件限制,其他模友应该会先去验证,等待你们的测试);当然也有些不足,因为是测试版,所以图传的包装的、图传身上的接线标识、说明书(pwm和电源输出焊点应该会重新标注吧)和热缩管还有所欠缺,应该会在正式出售的产品中得到完善,还有一点是需要提高5V输出的电压精度。
    评测到此,谢谢大家点阅!

网友A:
嗯,温度这个测的很高,很重要

网友B:
很详细的评测,必须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你顶贴

谢谢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温度这个测的很高,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详细的评测,必须顶起来

网友:
好的图传,必须顶起来。商家链接在这里: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09.8149145.0.0.T90c7p&id=546175168518&skuId=3464490311353
还有螺旋桨免费领取。不错。

网友:
天猫商家链接。
看图传也可以领取,不过要发评测贴才可以。

网友D:
测评做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评做的很好。

谢谢顶贴

网友E:
新手过来帮顶,希望有拉锯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过来帮顶,希望有拉锯测试

最近优点忙,有空就做一个,请关注!

网友:
还可以,我买了几个用。我们穿越机全组队员都使用,非常不错。没有干扰。分享给大家,要买的可以去这里看看: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09.8149145.0.0.CnvBB0&id=546175168518

网友(2017-05-21):
真专业,动手能力也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