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系列的遥控器 和接收机,哪些有Rssi 遥控信号强度?

楼主(2017-03-12):
最近给穿越机价格osd 也想把遥控的信号强度显示在osd画面上,遥控用的18sz 接收用的山寨7008sb  每个通道都试了,就是找不到rssi  ,有大神能解答下吗?

网友:
futaba飞穿越失控过的帮顶。

网友A:
有些接收的RSSI不是插针引出的。拆开查找主控的PDF引脚定义,或许能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接收的RSSI不是插针引出的。拆开查找主控的PDF引脚定义,或许能引出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