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第六通道旋钮开关怎么改成二段开关 求助。

楼主(2017-03-12):
天地飞7第六通道旋钮开关怎么改成K1二段开关 求助。

网友:
看着廷好看的

网友:
应该是把负极和信号线接在开关上,红色的正极线不接

网友:
中间线对两边任意一线

网友:
设置辅助通道里面去改

网友:
我也想知道,解决了吗?

网友:
这里也发了呀,那还是我来回答吧,如图,把k2换成k1就行了,比率可以自己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