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的一点pix常用参数

楼主(2017-03-12):
最近刷了3.4.5,发现很多参数都变了,就在官网找了一下,有道翻译的,大体能看懂,现贴出来。

振动测量:

悬停油门:

自动调参:

怠速油门:

网友A:
虽然语文还是语文老师教的,但此贴用软件直接翻译的东西,里面的太多内容还是看不懂。

还是把原版的贴出来比较顺眼,这种软件直接翻译的不适合航模,太多前言不搭后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语文还是语文老师教的,但此贴用软件直接翻译的东西,里面的太多内容还是看不懂。

还是把原版的贴出来 ...

老师说的是,确实机器翻译的只能看个大概,但是对英语不好的人(比如我),大体看看还是不错的,大家如果觉得有用,想深入研究,再去官网详细查看也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说的是,确实机器翻译的只能看个大概,但是对英语不好的人(比如我),大体看看还是不错的,大家如果 ...

兄弟,老晋就是老晋,不是什么老师,泡泡才是大家的老师。

前面的仅仅是建议,别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老晋就是老晋,不是什么老师,泡泡才是大家的老师。

前面的仅仅是建议,别介意。 ...

不介意,大家都玩模型,互相帮助,都是老师

网友:
这翻译还是太差了
自己看下新版
3.4.5 居然支持oneshot125了   MOT_PWM_TYPE
pid 数值要求降低10% X V H机架

autotune 3.3 就有了

3.4 多的是boat mode 在船上起飞 不同的陀螺仪初始化方式
手抛模式 应该也是 3.4 的
还有3.4 多了上面翻译的自动学习悬停油门大小 THR_MID
我昨天看了下自己的 3.4.5 full parameter list 其实变了不少东西 ARM怠速油门设置就变了

网友:
不错不错,中外双语。就是字太小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