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充电求助帖

楼主(2017-03-12):
小弟穷人一枚,怀着激动的心请问一下各位dalao,我的摩托罗拉v8电池冲不上去电,可不可以用A6激活一下呢……还有电池拨开了,分不清正和负,请大神赐教

网友:
首先电池保护板小拆了扔掉 保护板就是一个带报警功能的电流计而已,万用表一测便知正负,最笨的方法拿个电机和一个已知正负极的电池一测变知道了 焊好引线冲就是咯

网友:
有电压吗?可能坏了,毕竟那么久了,可以拿4.2v电源试试,a6就算了。

网友:
这个救回去能用啥

网友:
难道你还在用v8?

网友:
怀着愧疚的心情,兄弟连万用表都没有,怪不得区分不了正负极

网友:
3楼正解,不过5楼说的也是

楼主:
木办法,怀念当初的功能机了,要戒手机

网友:
触点用万用表一个个量啊

网友:
外壳是负极,跟18650一样。建议保护板不要去,这种铁壳锂电池应该没泄压孔,小心BOOM。。。可以用万能充试试。

网友:
支持11楼说法。保护板不要扔。有可能扔啦不开机  。它需要认证电池型号序列号电压电流温度基本信息。你可以直接接电池端子充电。或测端子对保护板极性判断正负。通常4个触点最外面是电源,里面是通讯口。

楼主:
插A6上面都不显示……已经失望了

网友:
千万不要拆了保护板直接冲      当初我房里起火就是因为这样做了。。。。。。十分钟左右   很可能发什么危险

网友:
就是救活了用处不大。最多能做个遥控器电池,

网友:
找个led发光二极管试下!

网友:
LED一搭就知道了

网友:
随便弄个万能充或手机充电器或非平衡充模式可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