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装机,请问2312和2212装机的差异优势

楼主(2017-03-12):
如题,潜水好几年了,下个月打算入魔。机壳打算用精灵2外壳,对于电机选择,2312和2212,理论上2312比2212更强一些吧?但我看有些品牌2312拉力和2212没有多少差别,有人说2312是航拍入门电机,但是零度探索者也在用2212,故有此问。
另外,哪位朋友用的福斯i6s的控,麻烦说一下优劣。谢谢各位!

网友:
2312动力足

网友:
用富斯I6X十通到足矣,神控啊,价格比I6贵几十块,我用I6也可以刷,百分之80的人都刷了10通,到我担心稳定性一直没刷

网友A:
可以这样说吧,2312是2212的升级吧!2212理论上不支持4s,2312可以的,我正在用2312 kv800在360架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说吧,2312是2212的升级吧!2212理论上不支持4s,2312可以的,我正在用2312 kv800在360架子上

2312这价格都能上2814或者疯狂的3508了。纠结,更强的电机就得更强的电调和电池充电器。成本啊

网友B:
大概计算下你机子多重,确定个单轴拉力范围,对比下力效,看再看悬停拉力下哪个电流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2312这价格都能上2814或者疯狂的3508了。纠结,更强的电机就得更强的电调和电池充电器。成本啊 ...

看你用的是什么机架,450以下建议你用2212或者是2312
550以上直接上盘式电机吧!
我的H4用的是3508,KV700
360机架用的是2312KV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是什么机架,450以下建议你用2212或者是2312
550以上直接上盘式电机吧!
我的H4用的是3508,KV70 ...

我打算用精灵2的机壳,新人第一机,各种纠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精灵2的机壳,新人第一机,各种纠结

精灵2同属于360级别,重量要控制好,不要超1.5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2同属于360级别,重量要控制好,不要超1.5KG

谢谢,早点休息

网友C:
潜水好几年。。好可怕

网友D:
潜水几年  。还好现在设备便宜很多啦。要几年前一个飞控都吓死。楼主赶紧上吧。

网友:
不错,学到不少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潜水好几年。。好可怕

没错,刚刚来论坛才大一,现在大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潜水几年。还好现在设备便宜很多啦。要几年前一个飞控都吓死。楼主赶紧上吧。

恩恩,刚来那会儿APM就要三四百,现在100多就能拿下。东西越来越好,越来越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刚刚来论坛才大一,现在大四了。

我玩了一年半才到论坛 来论坛半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计算下你机子多重,确定个单轴拉力范围,对比下力效,看再看悬停拉力下哪个电流小

多谢

网友:
直接上盘式电机,力量大,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