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t9能恢复出厂设置吗? 怎么恢复

楼主(2017-03-12):
请问 at9能恢复出厂设置吗? 怎么恢复

网友A:
进入系统设置 向下 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系统设置 向下 恢复出厂设置

没有啊

网友A:
去翻翻乐迪的说明书 去年玩的乐迪 现在改睿斯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翻翻乐迪的说明书 去年玩的乐迪 现在改睿斯凯了

谢谢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不知道怎么改的 帮顶

网友:
为什么要做出厂设置?我的现在有跳舵现象,原来没有,也想做个出厂设置,就是里面存的十几个模型参数就都没有了。呵呵

网友:
四楼正解。

楼主:
改机型  恢复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