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双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7-03-12):
最近心血来潮想做双接收,可是,在找原件的时候,发现清单上没有晶振也没有贴片电容,但是实物上却有,翻了翻国外的电路图也一样没有发现电容和晶振的影子,不知道是我年少无知还是瞎了还是咋的,求解答!谢谢了  第一张实物在论坛里搜来的,别见怪。

网友A:
arduino nano 本身自带晶振

网友:
AVR单片机可以不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nano 本身自带晶振

那pcb不就不一样了

网友:
这是搞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pcb不就不一样了

这个板子是吧nano做到一起了,所以晶振也做到板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是吧nano做到一起了,所以晶振也做到板子上了。

那不接晶振没有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接晶振没有影响吧

得接啊,板子只是把nano集成到一起了,你查查nano的晶振频率找一个接上就ok了。

网友B:
现在沦坛可以换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沦坛可以换板子了

有吗,在哪,牛币兑换找不到

网友C:
我的设置界面只闪一下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设置界面只闪一下怎么破

闪一下?

网友: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闪一下?

对就闪一下就黑屏了,只有拔下来再插上才会再闪一下,然后又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就闪一下就黑屏了,只有拔下来再插上才会再闪一下,然后又黑屏

应该是接收模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接啊,板子只是把nano集成到一起了,你查查nano的晶振频率找一个接上就ok了。

ok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接收模块问题

模块我拆完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我拆完电阻了

没差错吧,或者不小心拆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差错吧,或者不小心拆多了

没拆错,就是那个空着的左边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吗,在哪,牛币兑换找不到

在APp活动中心版本

网友D:
你的电路图都看错了,那是arduino设计的,你的PCB板是用的另外一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图都看错了,那是arduino设计的,你的PCB板是用的另外一种电路。

我也是发了之后才发现的

网友:
不敢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拆错,就是那个空着的左边那个

把屏蔽罩拆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拆错,就是那个空着的左边那个

我的模块到了也发现一个问题,屏蔽罩不盖正常不过有波纹,盖上不能动,一动就没图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吗,在哪,牛币兑换找不到

在论坛活动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屏蔽罩拆了试试

我没有装屏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模块到了也发现一个问题,屏蔽罩不盖正常不过有波纹,盖上不能动,一动就没图像了

你试试换个模块,话说这个模块不用拆电阻

网友:
采购元件,坐等PBC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