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遥控电池讲解

楼主(2017-03-13):
摇控器电池也由之前6000mAh的2S锂电电池改为了2600mAh的18650电池。

网友A:
可以改 18650和航模锂电池性质一样,只是形状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 18650和航模锂电池性质一样,只是形状不同而已

哪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 18650和航模锂电池性质一样,只是形状不同而已

容量差别怎么这么大

网友:
除了干扰我觉得1865 0最好用

网友:
遥控器6000mah电池还是2s 这个体积相当大啊 正常情况1s 1000mah电池有30g-35g 当然含有线 6000mah 电池有大概170g 如果是2s 加上线差不多就是350-360g 体积也不小,一般的遥控器电池仓很难放得下,你确定控电电池没有虚标? 18650 一般2600算是容量大的了,国产标2800以上的一般虚标了。三洋18650电池有超过3000mah的,很少。

网友:
18650不怕过放

网友:
作为控电,18650当然好咯,毕竟锂聚合物电池不易长时间满电存放,且怕过放……所以控电很多老鸟都推荐镍氢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