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

楼主(2017-03-13):
请教大神 我的 omnibus f4飞控 连上ppm接收机 在BF软件里 看不到遥控器信号 动遥杆 滑块不动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接口要打开  应该是u2接口

网友:
接口RX打开

网友B:
接收机灯亮了么  我的naze32 不接供电只接usb的情况下 接收机没有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灯亮了么  我的naze32 不接供电只接usb的情况下 接收机没有供电的

接收机 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要打开  应该是u2接口

接口打不开 点保存并重启之后就又回来了 不能打开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打不开 点保存并重启之后就又回来了 不能打开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