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3):
各位大神,亲问下苏27的kt板是多厚的

网友A:
买5mm魔术板耐摔,900X1000规格,25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5mm魔术板耐摔,900X1000规格,25元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可以买到

淘宝啊,你搜魔术板

网友:
不值运费。。。。

网友:
一般我们用5mm的kt覆膜的那种,因为覆膜以后强度会大一些
不过也可以考虑用那种魔术板 只是重一点,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