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3飞控

楼主(2017-03-13):
为什么插入f3飞控不显示stm32 驱动  已经短接boot了

网友:
系统问题吧!可以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这个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能识别硬件

网友:
换和电脑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 下一个驱动精灵试试装驱动

网友:
不懂帮顶喽喽

网友A:
找一下,是否被别的驱动给代替了。比如:BootLoadet 及或DFU 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是否被别的驱动给代替了。比如:BootLoadet 及或DFU 驱动。

泡泡老师,就是飞控插上就不显示这个驱动的感叹号    然后我自己安装这个stm驱动还是不显示

网友:
F3飞控本来就是通过210X连接的,所以你短接BOOT是看不到STM驱动的。你不是已经安装好210X的驱动了吗?

网友:
F3的话短接boot上电应该是红灯常亮的,不然就是短接出了问题,如果是刷固件的话建议用正点原子的那个FLYMCU软件,很好用,你可以试试,对了,刷入的时候千万不要勾选写选项字节,不然会出一些奇怪的问题,具体什么问题就不和你说了,最后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