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自制飞的时候电机转速不一样,起飞的时候一个轴能飞起来,怎么弄

楼主(2017-03-13):
H4 680自制飞的时候电机转速不一样,起飞的时候一个轴能飞起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阳光少严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 ...

哪里?

网友B:
油门校准没,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校准没,什么飞控

校了,权盛家apm

网友:
什么叫一个轴能飞起来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一个轴可以飞起来是什么意思^_^

网友C:
第一你要校准加速度计 第二要校准电调行程 之后校准遥控。三个校准做好就可以去爽飞了

网友:
鸣人机架吗?你的多重?我也做了一个

网友D:
其他的轴可以不要了,就用一个轴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的轴可以不要了,就用一个轴飞

你也为竹蜻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你要校准加速度计 第二要校准电调行程 之后校准遥控。三个校准做好就可以去爽飞了

电调行程是电调校准吧

网友E:
猜就是esc 没做校正
油门推大直接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就是esc 没做校正
油门推大直接翻掉

怎么弄?

网友E:
网上肯定有视频
APM/pixhawk  如果没记错的话
拆桨 把油门打到最大 飞控通电 等一下 飞控断电 再通电 油门打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肯定有视频
APM/pixhawk  如果没记错的话
拆桨 把油门打到最大 飞控通电 等一下 飞控断电 再通电 油 ...

我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行程是电调校准吧

用遥控去校准电调

网友F:
电机顺序有没有上对的

网友:
第一步校准电调行程,没问题以后校准飞行器的加速计。就这两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机顺序有没有上对的

嗯,这个确实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