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四轴飞行器请进

楼主(2017-03-13):
求助这个奇异的apm2.6的接口怎么连接收器,求指教

网友:
朋友,你要拆开,把线接在哪里告诉人家,否则没办法猜。
另外谁卖你的找谁问最好。

网友:
接收机不会接是吧 看下飞控上 1对1 2对2,apm有个input,注意方向,白色信号线,飞控有缺口的那侧是信号线,接收机有缺口的也是信号线

网友:
飞控的1对应接收器的1,以此类推

网友A:
竖着插的在接收机上也竖着插,横着插的插到接收机信号的一排,也横着插,注意通道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着插的在接收机上也竖着插,横着插的插到接收机信号的一排,也横着插,注意通道顺序

可是里面的编号对应的插头连在了电机上,出来的这三根线没有编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里面的编号对应的插头连在了电机上,出来的这三根线没有编号。。。

你把飞控拿出来,拍个清楚点的连线图,这样的图我只能猜到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