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蜗牛动力套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3-13):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使用大疆snail动力套的模友,我在这里想问下,如果信号线剪断了焊接在飞控上可以通过连接飞控的usb使用大疆的软件进行调参么?请各位大大帮帮我

网友A:
这动力套有点非主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动力套有点非主流啊。

想试试的

网友B:
pwm信号线和电源线都接通,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信号线和电源线都接通,可以调

但是只能一个一个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