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调参出现了这个

楼主(2017-03-14):
装机的时候好好的,还调了电机转向,不知道怎么鼓捣的这两天联电脑调参,接口能链接上,读取电调信息出现这个,好像电调的固件都没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给三十纽币,谢谢

网友:
那份走人,谢谢

网友A:
电池插没有?

网友A:
或者电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电调坏了

不可能,上电池还能正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插没有?

插电池了,但是插不插都是这样

网友B:
这是没有读取到内核文件。看看连接方式选对了没有?
选择接入方式时选成cleanflight/betaflight

楼主:
哦,对了,我刷飞控的时候连着电调线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回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没有读取到内核文件。看看连接方式选对了没有?
选择接入方式时选成cleanflight/betaflight ...

是啊,通讯是选择了你说的那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电池了,但是插不插都是这样

能飞的话,那就不知道了,电调支持刷写固件不?

网友:
拿分新人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的话,那就不知道了,电调支持刷写固件不?

应该是能写固件

网友C:
你忘了一步操作吧,选项里第三个选项卡点进去选择beheli的interfa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忘了一步操作吧,选项里第三个选项卡点进去选择beheli的interface

谢谢,应该是点了,是不是通讯口选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