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3飞控 拓展端口无法控制舵机等 已经单独供电的情况下 还是无法驱动

楼主(2017-03-14):
pwm脉冲宽度都试过很多不同段 还是驱动不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A:
这些还是直接找DJI的好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的知道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还是直接找DJI的好

找过他们的技术了 毕竟没有线下支持 而且用的都是第三方的东西 他们也不可能给你线下技术支持的

网友:
跳过大疆的帖子。

网友B(2017-07-2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试试看舵机接外部供电、话说你的是高压舵机还是普通舵机。

楼主(2017-09-03):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已经解决了 原因是没有供电

楼主(2017-10-19):
引用 网友C:
试试看舵机接外部供电、话说你的是高压舵机还是普通舵机。

谢谢你的回复 我当时一直找他们技术部的人 换了好几个 当时就解决了 原因是飞控没有供电

网友D(2018-02-02):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您,我的N3接上电脑,USB口有提示,但assistant2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8-07-15):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您,我的N3接上电脑,USB口有提示,但assistant2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什么原因呢?

需要驱动,你的电脑没有。之前我安装的时候,也是这样。怎么弄都驱动不起来,后来换了其他版本的WIN7系统,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