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果冻严重

楼主(2017-03-14):
请问大家,我的自组六轴航拍果冻严重,全是横的条纹,请问大家该怎么搞。机器配置:s550六轴,朗宇3108s,乐天40A,10寸桨,naza m lite+gps,ACE 3s 5200ma,两轴云台,sj4000

网友A:
云台减震有不

网友:
只会减震这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减震有不

云台有减震球,但是好像有一点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S550 机臂太软,3108+10寸桨扭力太大,很难根本上消除震动。这个机架不适合玩航拍。

一定要玩,动力换成E305或者TM AIRREAR350。云台减震球换软一点的。将就玩玩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550 机臂太软,3108+10寸桨扭力太大,很难根本上消除震动。这个机架不适合玩航拍。

一定要玩,动力换成E3 ...

好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550 机臂太软,3108+10寸桨扭力太大,很难根本上消除震动。这个机架不适合玩航拍。

一定要玩,动力换成E3 ...

那就还是震动太大导致的吧

楼主:
换小一点的电机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C:
一个可能是图传被干扰 加滤波模块可以解决,第二是云台没调试好,在云台上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可能是图传被干扰 加滤波模块可以解决,第二是云台没调试好,在云台上调试一下

没有图传,直接用山狗录的,回来看全是果冻,震动的横条纹

网友D:
还有,电机和浆的平衡超级重要,建议做下动平衡,抖动不大再飞飞看

网友E:
naza lite 起飞前最好校准一下地磁,不会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图传,直接用山狗录的,回来看全是果冻,震动的横条纹

加个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云台

有云台,两轴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za lite 起飞前最好校准一下地磁,不会抖

飞前校准了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电机和浆的平衡超级重要,建议做下动平衡,抖动不大再飞飞看

电机动平衡怎么做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动平衡怎么做啊?

严格来说电机和桨的冻平衡个人是没法做的
最多做个桨的静平衡

动平衡你需要把桨和马达固定好 装测试台上 在马达外转子上加重量 然后直接把油门推到最大 用手机或者其他IMU 测量震动曲线
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加重量 丢excel表格里面 就可以看出哪里最不平衡
我以前做过 一个马达+桨要测量1个小时 而且动不动就要重新测

有钱就换好的马达  apc 或者TM的正品桨把 淘宝上真的说动平衡桨没几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动平衡怎么做啊?

你论坛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G:
老晋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论坛搜一下就有了

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严格来说电机和桨的冻平衡个人是没法做的
最多做个桨的静平衡

是,在网上看过视频,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晋正解。

OK。接受

网友H:
至于动平衡 我一般就是固定桨以后加油用手去感觉震动  慢慢贴胶布减小 不过一般做好静平衡就能满足一般玩家  我的拍摄视频 都是放大去找才发现轻微果冻 你说的情况简直就是硬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至于动平衡 我一般就是固定桨以后加油用手去感觉震动  慢慢贴胶布减小 不过一般做好静平衡就能满足一般玩家 ...

是呢  拍摄效果和硬挂一样,减震球也硬,我打算换减震球

网友C:
机架振动是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S550 机臂太软,3108+10寸桨扭力太大,很难根本上消除震动。这个机架不适合玩航拍。

一定要玩,动力换成E3 ...

非常認同,機臂太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振动是主要原因

嗯。我现在换了桨,缩短了脚架,还没有测试,下一步准备换云台,如果还不行只能换2216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