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屏如何改图传显示屏

楼主(2017-03-14):
有没有谁知道如何改??

网友:
淘宝买驱动板就可以了,根据功能接口,从几十到几百随便选,给老板说屏型号就行

网友:
二楼正解,记得买带AV输入的驱动板就行。

网友:
最好叫老板写雪花屏固件

网友:
你可以把笔记本卖掉,然后买个7存屏幕

网友:
给方案,快

网友:
我做过不过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过

能不能给个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方案

网上找驱动板,带av输入的,你把屏幕型号报给卖家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带个十四寸显示屏太大了

网友:
笔记本视频驱动都在主板上,只有淘宝买对应针口的驱动板

网友:
笔记本屏幕亮度不行,还不如淘宝100一个的那种雪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