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关于2212电机维修心得

楼主(2017-03-14):
前几天我偶然把我的450拿出来飞的时候发现不能正常飞了,最后一个飞行也是各种不对,老是偏移,最后就直接看到自锁螺旋桨飞出来,
电机故障:1转速没其他电机快,
2用手可以直接按住,然后不转,
3不转发出刺耳的声音,
解决办法,拆开电机,检查里面的铜线线,看看有没有断的,(切记,里面的铜线是绝缘的不要硬来),里面的铜线线是没有线头的,如果有,那么你的就是短了,一般都是就近找,这种故常叫偏磁,我的一共断了7根,这里我没办法提供图片非常抱歉,接好以后故常就会消除,记住,表面要用小刀刮下,有绝缘体,用洛铁焊机,完了用热缩管套好久ok
关于选择泡泡老师教程是因为选择太少希望理解

网友:
看帖bi回,感谢分享

网友A:
再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校准一下。

这个偏磁校准没用,是电机问题

网友(2018-03-23):
楼主,没有看不明白电机的线圈断线怎么焊接的,能发个照片来看看吗?

网友(2018-11-28):
学习了,来顶贴挣牛币

网友:
学习一下,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