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眼镜加5808双接收问题

楼主(2017-03-14):
肥鲨DOM v3眼镜  加 开源5808双接收机,  通电自动搜索之后,发射和接收都是5845,但是图像很奇怪。色彩很暗,对比度也不行。 图中都是5808的画面。使用肥鲨原装接收机则画面正常,使用外置的蓝天5808双接收也是一样,请教下有使用同款同配置的帮解答下是设置问题还是怎么弄。

网友A:
实话说玩过很多肥鲨接收,最后只留下黑羊单接收,配一个好点的四叶草,或者小平板。

黑羊单接收的色彩和稳定性是我玩过的里面最好的。

网友:
感觉双接收也就是心理作用效果好,单接收好点的天线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你这个老版本接收了,新版本已经放弃了外置显示屏,完全集成到飞鲨显示系统里了,可开关自动扫频。媲美黑羊了,赶紧换吧,要不就最新版的,要不就黑羊,价格相差不大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用其他接收机画面正常说明眼镜、发射机、摄像头没问题。你试试单独使用5808双接受的A模块和B模块,如果图像和你描述的一样有问题,那就只能是5808双接收上的4066芯片及其外围电路出现了问题。因为A或B接收模块不大可能同时故障。重点从板上图像输出引脚开始逆向查找所有阻容元器件,确认没问题后再更换4066芯片。
另外,你再试试换个发射与接收频率试试

网友B:
同款接收,但是没遇过这种情况。顺便问下那个保存频道怎么用,我现在每次开机都要搜索。

网友:
我是自制的双接收

网友:
没有用过,不瞎说。

网友:
调一下眼镜亮度、对比度之类的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款接收,但是没遇过这种情况。顺便问下那个保存频道怎么用,我现在每次开机都要搜索。

选择手动模式,manual mode,然后选择好频率,最后进入steup菜单save保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话说玩过很多肥鲨接收,最后只留下黑羊单接收,配一个好点的四叶草,或者小平板。

黑羊单接收的色彩和稳 ...

我用肥鲨的原装接收闪屏的厉害,同环境用鹰眼锐视好很多。黑羊的接收效果和鹰眼双接收效果对比如何?如果 OK 我想换接收了。另外黑羊的如何调频?方便么?

网友(2017-07-09):
清晰度真的80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