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给这个上面装过osd。这是伟力v686的5.8g图传。

楼主(2017-03-14):
(图片)

网友:
这个是集成的wifi方案,不是普通的模拟图传,所以基本上不可能

网友A:
这3根线怎么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3根线怎么接呢?

明明是四根线

网友B:
确定是5.8g图传不是wifi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四根线

白线…

网友:
这个估计没法改了~ 通常摄像头信号通过osd处理再用图传发射出去!  你这个集成模块都没法引线接o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5.8g图传不是wifi图传,

确定是5.8G

网友C:
若果确定是5.8g模拟图传,然后你得有基本的模数电知识,然后找芯片定义找到摄像头和射频芯片的通讯线路然后串o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果确定是5.8g模拟图传,然后你得有基本的模数电知识,然后找芯片定义找到摄像头和射频芯片的通讯线路然后 ...

说白了就是找到发射机和摄像头驱动板的连接处

网友:
高手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

网友:
是5.8的图传。四根线是地线,电源,录像,拍照控制线。但摄像头是数字的。

网友:
不懂,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