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帝古城广场乱飞之F3 blackbox数据监视

楼主(2017-03-14):
好久好久没有搞飞机,上个星期趁着出差,飞了一把,手感奇差无比。。。扒了bbox数据出来弄个视频无聊看看

网友A:
感觉我的板载空间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我的板载空间不够用

板载 还有8M 的确不够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曲线和视频是怎么叠加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曲线和视频是怎么叠加上的?

用 blackbox 查看的插件,在chrome里面的,分别导入blackbox数据 和视频,就可以,然后调整一下记录数据开始的时间位置,像是在调字幕一样。 调好之后 导出就行了 ,导出的视频格式满特别的

网友(2017-05-04):
玩的真牛逼!学习了!

网友(2017-06-26):
金湖的?凑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