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供电电压!!

楼主(2017-03-14):
大神们!!你们的.APM飞控450四轴机都用多少容量的电池呀!!给飞控输入的电压是多少v!
小白!!正在步入魔界!!!!

网友A:
1.APM飞控的工作电压是5.0V,一般4.9-5.3V都不会有问题,采用电流计模块供电,或者带BEC的电调供电,或者自己买个5.0V的BEC,插到飞控上,具体去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2. 450轴距的机器,用多少容量的电池,要看你的动力配置,一般2212/2213+9-10寸桨的话,3S容量可以到5000左右,4S用到4000左右。

3. 小白就多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不懂就多看几遍,老话说得好,说明书看三遍就会装机了。泡泡老师的视频看三遍也绝对会装机了。比你遇到问题就提问的效果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PM飞控的工作电压是5.0V,一般4.9-5.3V都不会有问题,采用电流计模块供电,或者带BEC的电调供电,或者自 ...

谢谢你的指教!!谢谢!!

网友B:
一般用3s锂电池 电压充满12.6v 容量一般用5000mah的 最好30c放电的锂电池,飞控输入电源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3s锂电池 电压充满12.6v 容量一般用5000mah的 最好30c放电的锂电池,飞控输入电源5v

谢谢!大神!

网友:
不客气,帮助入魔的新手,能帮多少算多少

网友:
帮助新人入坑是老摸友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