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内部配平

楼主(2017-03-14):
新装备了冲浪者X8,请大神指导内部布局:电池、电调大概的固定位置在哪?谢谢!

网友A:
找到重心,试着往里装

网友:
电池机头,不要求防水电调外挂也行,好装而且散热,接收机随意吧。不喜勿喷。重心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重心,试着往里装

重心在碳杆那吗?

网友:
我也在弄

网友B:
我刚弄好。还没飞,重心应该在机翼前缘后52mm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弄好。还没飞,重心应该在机翼前缘后52mm处吧

碳杆附近?电池固定在哪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碳杆附近?电池固定在哪块啊?

电池装在机头,里面粘一个魔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装在机头,里面粘一个魔术贴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的事这样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事这样布局

电调放中间了?散热可以吗?

网友C:
电池放在机头里,不用魔术贴,我就用个珍珠棉卡住了电池,挺好用的,电调可以放到机身里,但最好用好一点的电调,这样就不会烧,也可用a数大一点的,保险

网友:
成品机应该有标注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放中间了?散热可以吗?

我看机头有窟窿,飞的时候应该有进风,散热应该凑活,周末试飞一下和你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池放在机头里,不用魔术贴,我就用个珍珠棉卡住了电池,挺好用的,电调可以放到机身里,但最好用好一点的 ...

我的电机2212 2450kv 30a电调不知道行不行?是不是稍微有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机2212 2450kv 30a电调不知道行不行?是不是稍微有点小

30a的确实小,换好一点的牌子的电调,用4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机头有窟窿,飞的时候应该有进风,散热应该凑活,周末试飞一下和你说

我的重心调的靠后一公分,稳定性太差,已经炸过了,祝你好运!

网友D:
楼主飞机飞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飞机飞了没?

已经炸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炸锅了

。。。呃呃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炸锅了

重新组装起来继续飞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