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震动大家一般解决方法。

楼主(2017-03-14):
飞着还可以,但看日志感觉震动大。ACCY方向指的那个方向震动。

网友:
Z  方向垂直震动

网友:
震动大了就加减震床啊

网友:
你是直接粘上去的吗?震动都5了,不知你飞着啥感觉,机机会不会突然抽一下?

网友:
为啥我一直调不出日志啊

网友:
直接上个图先看看机架和你安装的样子吧

网友A:
你最好上个装机图,排除一下干扰的可能再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上个装机图,排除一下干扰的可能再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上个装机图,排除一下干扰的可能再做判断

改天先平衡下桨,把减震板拿掉,听说减震板过滤低频震动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天先平衡下桨,把减震板拿掉,听说减震板过滤低频震动不行

看起来似乎没有可以互相干扰的地方呀,那你可以看看pid调的如何,没调好也会有震动的!不过桨的动平衡也是个问题!这么密集的震动,而且几乎都差不多的,完全可以排除啊硬件问题,肯定是外部因素了

网友B:
机臂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臂强度不够?

飞越650机架。机壁软?

网友C:
我的基本也是这配置 震动也差不多一样  机架问题?桨已经做了静平衡 触摸感觉都也不大 和f450的震动要小呢  飞起来只能说凑合

网友:
我还尽量的把飞控插线用软线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基本也是这配置 震动也差不多一样  机架问题?桨已经做了静平衡 触摸感觉都也不大 和f450的震动要小呢  ...

我还没做桨的动平衡,改天做完试一下。你去掉减震板试过没。

网友D:
我都是双面胶,楼主重点还是排查机架、电机、桨等方面的震动吧,排震比抗震更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双面胶,楼主重点还是排查机架、电机、桨等方面的震动吧,排震比抗震更有效。 ...

谢谢,机架,电机怎么排查,机架检查螺丝上紧没?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