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无人机弹射起飞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3-14):
     射出去后直接掉地上    排除弹射架的原因  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
动力不足。或者升降舵失效

网友:
那就算你飞机舵面的问题了

网友:
这问题描述得。。。。。只能理解为直接掉地上,连滑翔一下都没有,那就是舵机信号反的,弹射出去动摇杆,想让他往上飞,结果直接掉地上

网友:
如果舵机设置是对的,那就是你的弹射力量不够。我弹射没一次炸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好分析原因

网友:
油门,升降舵

网友:
照片上个,分析有理

网友:
初速度不够。

网友:
电池C数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