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接收机rssi焊接焊掉一个原件

楼主(2017-03-14):
XM+接收机rssi焊接焊掉一个原件,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反正现在开控关控rssi电压都是3.3左右了,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原件,可以有什么替代吗,太小了电烙铁用刀头没有换尖头

网友:
麻烦的接收机,我焊坏过一个

网友:
那你就只有再买一个了,而且那么小,参数都看不出来,买个新的说不定能看到那是啥零件。

网友:
20包邮收了

网友:
为什么要焊?这款买来不能直接用吗

网友A:
不用另外焊接  就三根线接入飞控  在电脑上CLI命令行里改一下通道就能显示rs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另外焊接  就三根线接入飞控  在电脑上CLI命令行里改一下通道就能显示rssi

具体怎么搞,感觉这个接收机已经不能提示信号强度了

网友:
用尖头焊好一些

网友B:
rssi悍盘不是在反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搞,感觉这个接收机已经不能提示信号强度了

具体请看YouTube   有一个10分钟左右的视频   与CLI操作有关    我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请看YouTube   有一个10分钟左右的视频   与CLI操作有关    我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请看YouTube   有一个10分钟左右的视频   与CLI操作有关    我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有链接或者关键词搜索吗?这怎么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si悍盘不是在反面吗。

在反面?哪个说明书也没标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反面?哪个说明书也没标清楚

你再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测的旁边的两个元件正向通,反向不通,应该是二极管就是不知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仔细看说明书

测了反面那个点,开控3.3v关控只有0.0几应该是的,但是我已经焊掉两个原件了也不知什么型号,现在接收机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再焊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焊上就行了。

元件太小了什么时候掉的都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了反面那个点,开控3.3v关控只有0.0几应该是的,但是我已经焊掉两个原件了也不知什么型号,现在接收机 ...

你圈出来的元件,我的接收机也是没有的,你看图里有两根天线的是正面,rssi悍盘在反面,懂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链接或者关键词搜索吗?这怎么找哦

How to set rssi in X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链接或者关键词搜索吗?这怎么找哦

我等会儿去给你截视频截图吧   现在在上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圈出来的元件,我的接收机也是没有的,你看图里有两根天线的是正面,rssi悍盘在反面,懂了吗......

这他妈就尴尬了,弄那个东西吧旁边的一个元件也搞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等会儿去给你截视频截图吧   现在在上课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他妈就尴尬了,弄那个东西吧旁边的一个元件也搞掉了

额。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发了个帖子@你了  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了个帖子@你了  你看一下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

不客气

楼主:
现在可以显示信号了。但是信号强度不准确。开控百分之八十几,关控还有百分之二十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元件太小了什么时候掉的都不知道

补焊上可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焊上可能就好了。

原件不知掉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显示信号了。但是信号强度不准确。开控百分之八十几,关控还有百分之二十几 ...

这个应该是硬件问题吧  我有时候不开遥控器 单F3连接电脑还显示有18%的Rssi   你要是玩儿穿越机的话我感觉那个XSR蛮不错的

网友(2017-11-13):
楼主,我的也和你的一样,但是我的没动过呀!我是不是要先卖家!

网友:
那你就只有再买一个了,而且那么小,参数都看不出来,买个新的说不定能看到那是啥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