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6进一步拆解,银燕35A数字信号测试

楼主(2017-03-14):
银燕紫弹35A。官方说不支持DSHOT。。。其实不然
银燕2306拆解,转子动平衡是出厂做好的,其实更重要的是,只用了一点点平衡泥,说明裸转子平衡已经不错。否则需要大量平衡泥。
转子细节图,着磁铁结结实实比2205高很多。。。
侧面看高度明显不一样
多股绕,别问我问什么。我只买 多股。具体原因大家百度下就行了
红屁股,从洞洞里面可以看出是两个轴承,只是离得很近。。。上次有朋友猜测是一个轴承。。。CNC的红屁股依旧光滑。哈哈
一个垫片,顶部是半圆头正好和转子吻合,底部平的,和电机轴承内部转动部分一样的直径,可能稍大一圈
重点说下35A,官方表示不能支持DSHOT。其实是可以的。。方法和其他BLS一样。改一下信号线。。我没有去电阻。是顺着电路找到了离单片机更近直连的引脚焊接了。注意原厂164固件飞空不认无法驱动。刷新166BLS固件,飞空dshot600完美运行。。。
结束。和大力保护壳简直般配,14,5的宽度加上热缩管。不多不少刚好进大力的15MM保护壳。。。强迫症福音。。哈哈。

网友:
土豪配置

网友:
感觉我的动力套落伍了。

楼主:
大家升起来。哈哈。。这个电调和电机都支持5S。。。电调甚至支持6S。。。。。至少再过一段时间。5S就要普及了。。。
因为4S下C数100C已经不好在突破。只能上电压来提高动力。拭目以待

网友:
这都可以 顶一个

网友:
贵口野,电调和电机都好靓

网友A:
多股感觉没那么容易烧

网友B:
嗦嘎,好牛的电机!楼主绕的结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嗦嘎,好牛的电机!楼主绕的结实不

多股手绕进不去13圈的。。。我只能绕单股。。厂家机器绕的,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股感觉没那么容易烧

多股满槽率高才是重点。。。。到了极限该烧的还是会烧。。。只是比较讨厌为了节省成本上单股还鼓吹单股更牛逼的厂家而已

网友:
给大佬顶贴,我等屌丝默默看大佬上硬货!

网友C:
电调保护壳会不会触碰到悍点吖,好像快碰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调保护壳会不会触碰到悍点吖,好像快碰到了。

外面有漆,即时碰到点点也没事,绝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保护壳会不会触碰到悍点吖,好像快碰到了。

眼尖。。我后期装机吧电调往外拔了大概2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面有漆,即时碰到点点也没事,绝缘的

会长说的也没错。。哈。安全起见我还是往外拔了一点。。我也发现过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长说的也没错。。哈。安全起见我还是往外拔了一点。。我也发现过近了 ...

热熔胶大法好

网友(2017-06-03):
請問有電調詳細的接線圖嗎?

网友:
回帖是一种信仰~

网友(2017-09-08):
你好 大佬 我很想知道具体怎么改Dshot  急啊 我的QQ1036656065 可否告诉我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