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INIM OSD连接mini apm osd卡在版本显示界面!

楼主(2017-03-14):
泡泡老师 我原来的MINI osd刷在CC3D上使用正常, 现在想换成MINI apm 结果一直都读不到数据 一直卡在osd版本界面,各种固件都换过  线接的也没有问题  遥测已开过  就是没有效果 , 还请帮忙求助啊!

楼主:
求助啊!   端口 肯定都没有问题  OSD 可以正常写固件     mini apm 可以通过端口刷机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我遇到过~   但很少~   你上电看看osd 有没有信息没有拔掉重现上电~  我一般几次就有信息了`

网友:
怎么感觉和我之前的接触不良差不多情况呀

楼主:
搞不定了    在拍个 osd 试试!

网友:
一样的毛病,学我,再买个搞定

网友B:
原来的MINI osd,新的到手,里面刷的就是CC3D的OSD固件吗?还是原来APM固件,被你刷为CC3D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MINI osd,新的到手,里面刷的就是CC3D的OSD固件吗?还是原来APM固件,被你刷为CC3D的了? ...

新到手是用在 PIX 上的   15年的时候我刷成了 CC3D的 用在CC3D上 ,最近想换控 就买了 MINI APM 怎么也连接不上,APM可以通过RT信号读取数据, MINIM osd 也可以刷  证明通信口没有问题, 线接对了 交叉, 可是一直卡在版本号, 版本也刷了很多个,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   但很少~   你上电看看osd 有没有信息没有拔掉重现上电~  我一般几次就有信息了` ...

重新上电N次,软件里也启动遥测  但是按遥测的时候没有什么反应, osd按钮也按了不知多少次了、总是进不去;后来刷成CC3D固件 与 cc3d连接可以看到姿态线有动静, 无语了! 今天无奈又买了个MINI OSD 到货后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电N次,软件里也启动遥测  但是按遥测的时候没有什么反应, osd按钮也按了不知多少次了、总是进不 ...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299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