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Pro 出品】口袋FPV 3.0 测评

楼主(2017-03-15):
大家好,我是Mr.Pro

我又来了

第一次给论坛的产品做测评,就拿到了之前一直觉得很神奇又觉得应该可以更完善的 口袋FPV

口袋FPV 是一款可以将手机变成图传显示屏的设备

在外出便携性上,直接显示出对于鹰眼之类的显示屏的优势

先放开箱照欣赏一下

银色的铝制包装盒,镂空一个小窗口蛮好看的

打开盖子,可以看到
5.8G接收机*1
内孔棒子天线*1
OTG线*1

周围还有海绵保护
外壳没有任何LOGO
从包装来讲,5星

看来设计师很喜欢白色,全都是干净的白色

.
.
.
.
.
.

拿到手的时候感觉很小巧,插上手机之后其实还可以,刚刚好

操作嘛也很简单,天线装上去
OTG线插好

不过OTG线是有认头的

图片来自飞天狼

拆开之后里面是这样子的

图片来自飞天狼

这是正面,就是有贴纸那面
USB Video旁边那个是按钮
按    一   下:切换频道
长           按:自动搜索
按住再通电:进入校准模式

留那三个孔呢是可以插线在小飞手啊鹰眼啊之类的显示屏上
6.5是音频线
AV是视频线
GND是地线

连接手机

分屏功能

加上手机VR眼镜壳就可以FPV了

一般视频眼镜、显示屏这类的图传都只有40左右个频道
口袋FPV有150个,5645MHz~5945MHz
右上角是当前频段信号强度

还可以以显示各个频道的强度,以波形的方式呈现
这点非常6,因为这就相当于一个频谱仪

现在贴吧里2.4G的频谱仪很多人都做出来了
但是5.8G的一个都没见着
如果你是个高级飞手,经常跟人FPV竞赛,这个功能可以让你看到最干净的频段

官方宣称
<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color="#a0522d">独创150频点全频段1500次扫描计算rssi强度
锁定最准的频率!

传统的32、40频道发射机发射出来的频率往往会漂移5m到10m
传统的32通道接收机也就是精度只有10m
10m里面距离最高能相差5倍

我们把频道增加到150个,精度是2m
2m也是目前最高!

2m基本可以锁定百分之95的信号点,这也是芯片最高的精度了
距离个体差距可以控制在百分之10</font></font>

说句人话就是:老子比市面那些辣鸡稳!准!狠!他们会串频我不会!奏是介么六!

下面拿

VW275T  和  FX798

为大家做个效果测试

测试棒子发射天线和各种天线接收隔了一面墙之后的表现

                                                                                                 棒子发射|棒子接收:一般般,隔墙之后开始出现雪花。棒子天线还是比较局限

                                                                                                 棒子发射|平板接收:指向性非常强,可以买一个便宜的平板放着寻机备用

                                                                                                 棒子发射|蘑菇接收:除了顶部和底部盲区,其余地方的表现非常棒,没有雪花

三叶草天线比较厉害,我们隔堵墙再来

                                                                                                 三叶草天线|棒子接收:只能说棒子就是棒子,始终没有蘑菇的范围大

                                                                                                 三叶草天线|平板接收:定向要找准有点困难,但是对上了比棒子蘑菇还好。因为三叶草天线所以平板接收起来容易多了

                                                                                                  三叶草天线|蘑菇接收:有效范围大,不想平板得始终对着飞机,不过隔了三面墙还是会损失一点,开始出现雪花

温度方面通电老半天,没有太大发热,跟人体温度差不多[手上的温度监测坏了,不能给你们贡献了T_T]

延时:130ms左右

先说下它的优点:

                                                                                     便   携:即插即用
                                                                                     分   屏:体验VR的感觉
                                                                                     录   制:留下自己的精彩瞬间
                                                                                     [就这两个功能市面的VR眼镜都要小两千吧?]
                                                                                     音   频:虽然只能录制地面音频,总比没有好
                                                                                     频   段:多达150个,这么多也是没shei了
                                                                                     实用性:手机能用,显示屏也能用,能当5.8G频谱仪,能加定向天线根据数字信号强度寻机
                                                                                     雪花屏:FPV最起码的要求,不过就是觉得雪花屏得点个赞

再来说说它的缺点:

现在的手机一般都支持OTG功能
[OTG:就是你都手机可以像电脑一样插外接设备. 比如U盘、口袋FPV]

但是我在测试的时候还是费尽一番周折

由于深度兼容性问题
首先Iphone的还没有开发出来【迟早的事,别急 ...】
其次安卓手机有 OTG 功能
高通 的CPU

我在测试中
试了荣耀5x、荣耀畅玩5、华为P8、红米note3联发科版、魅蓝...
前后十几只手机都试了全都不行!!因为有的没有OTG,有的是联发科或者其他的CPU
最后不得不淘了一台二手的三星Note3
关于这点还是比较尴尬的
希望口袋继续改进,争取所有芯片都能兼容,最好能出Iphone的,毕竟Iphone份额这么多

关于口袋FPV,暂时找不到太多的介绍,只有手机端应用,应用的欢迎页
写着QQ群号:553205838

关于口袋FPV暂时就说这么多,6月要高考了现在没时间玩飞机了,关于更多的玩法和资料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继续收看
本次测评到此结束
我是Mr.Pro,我们高考后,宅见!

                                                                                                    【Mr.Pro 出品】Frsky X9D Plus 遥控设置中文说明
                                                                                                    【Mr.Pro 出品】Frsky X9D Plus 模型设置中文说明
                                                                                                    【Mr.Pro 出品】JJRC H36玩具遥控改日本手
                                                                                                    【Mr.Pro 出品】可能是最便宜的室内FPV

                                                                                                    【Mr.Pro 出品】关于win10给F3飞控刷固件的问题

口袋FPV  客户端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qYwHj1E

网友A:
视频线引出,可以接在屏幕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线引出,可以接在屏幕上吗

可以啊。不过我没有可外接的显示器没法试

网友B:
手机FPV,模友反映说因为视野窄,成像小,至少不是太适用于飞穿越,固定翼到底行不行,模友可以试一试。不过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FPV,模友反映说因为视野窄,成像小,至少不是太适用于飞穿越,固定翼到底行不行,模友可以试一试。不 ...

没错,视野的话还是有点局限,低速可以,高速不行,而且130ms的延迟有点吃力。忘记写上这点了。回去得重新编辑下

网友:
130ms,室外穿越就算了。

楼主:
下面对比下其他显示器

四位主角,分别是

Tiny80 Fx798T镜头  | 口袋FPV  |  FX4.3寸一体屏  | WSX-F01视频眼镜

效果如下:

WSX-F01表现最好,逆光背光 都控制得还不错

其次是Fx 4.3寸一体屏,曝光比其他两个提高了点,因为我是处在室内的,胜在细节

最后说口袋FPV,画质方面官方说与设备无关,是每个手机硬件的事,那堆话我也没看懂,反正能看就行

并且在实际中这三个里,WSX是最接近人眼的,Fx一体屏偏蓝,口袋FPV偏绿

下面是口袋FPV截图画面

补充一下缺点:

有模友说口袋FPV视野小,的确,它的画面是4:3   一般屏幕和视频眼镜都是16:9

所以4:3在FPV中的确比较难受,但是VR时好像就不太会了

这个的话还是看个人吧,有的人就是习惯4:3能咋办呀,对吧?比如说我,就习惯  16:9  哈哈哈哈哈哈O(∩_∩)O

还有一点就是延时,130ms的延时算是比较高的,我适应了好一会儿才勉强能飞。

所以,要拿去竞速的话还是算了吧,拿去入门VR试试感觉就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不过我没有可外接的显示器没法试

接在电视上Av口试试

网友C:
路过帮顶,不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帮顶,不看视频。

啊?没视频啊

网友D:
二牛家的东西确实不错 虽然我没买过,听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牛家的东西确实不错 虽然我没买过,听说的

这个好比大疆精灵,那些欧姆威啊什么的图传好比穿越机。一个适合大众,一个适合针对性专业性较强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比大疆精灵,那些欧姆威啊什么的图传好比穿越机。一个适合大众,一个适合针对性专业性较强的人。

二牛的东西就比较专业 而且有逼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