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对应YAW推动问题

楼主(2017-03-15):
我遥控器是x9d,我看PID用曲线图,为什么Roll和Pitch在推摇杆的时候可以跟着曲线走,而推Yaw的时候摇杆只需要推一半曲线就到底了,这个一直没搞懂,R和P的PID是25-0-0,YAW的PID是10-0没有D可调是灰色的

楼主:
还有固件是BF3.1.6

网友A:
在接收机Yaw通道看看最大最小值是不是1000到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接收机Yaw通道看看最大最小值是不是1000到2000

是的,调好了的

网友:
你的混控开了 新建一个模型 别开混控

楼主:
这个问题我自己解决了。。。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