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飞行器用一万毫安电池能飞多久?

楼主(2017-03-15):
我的六轴飞行器,上一万毫安的3s电池,在没有螺旋桨的情况下空转可以达到90分钟以上!
整机重量在六斤左右,单个电机最大推力1050g,使用9050三叶螺旋桨,电池是10000毫安3s放电25c锂电池,电压报警设置在11.1v!
有没有模友会换算的帮忙算下!
请各位经验丰富的模友们推理推理!

网友A:
全重飞行,10-15分钟

网友B:
你这个机器,3000克起飞的话,单轴电流起码5A,六轴就是30A,10000的电池飞18分钟左右。

网友:
自己试一下呗

网友C:
实测最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测最准确

是的-等实测后再告诉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机器,3000克起飞的话,单轴电流起码5A,六轴就是30A,10000的电池飞18分钟左右。 ...

不会吧!折磨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重飞行,10-15分钟

不会吧!折磨短时间,我可是用百分之50以上的油门空转达到90分钟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折磨短时间

估计你这个机器用的是22  23级别的电机,最多2216,正常情况22 23级别电机+9寸桨,每轴350克左右的电流是3A左右,超过350克立马快速上升。
另外玩机器的续航不是玩地面上不带桨空转的,用这种方法测试续航就是个笑话,不带桨全油门电流才多少?1A左右。

去实测,最准,算是算不准的。只能够是个大概。

网友:
空转功率远远低于负载功率,你那90分钟测试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这个机器用的是22  23级别的电机,最多2216,正常情况22 23级别电机+9寸桨,每轴350克左右的电流是3 ...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试飞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擦,空转有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折磨短时间,我可是用百分之50以上的油门空转达到90分钟以上!

你也说了,是空转啊,全重情况下,图传和相机本身就吃电,其次电机在带负载情况下,电流会比空载电流大的多

网友: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机器,3000克起飞的话,单轴电流起码5A,六轴就是30A,10000的电池飞18分钟左右。 ...

请教这个理论飞行时常计算公式

假设:
4轴3000G含电池 680机架 15寸桨
4110 KV340
6S 10000MAH 25C
40A 电调
已知电机最大15.3A 338W
40%时 5A 110W
用公式该怎么计算飞行时间呢

谢谢

网友:
去实测,最准,算是算不准的。只能够是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说了,是空转啊,全重情况下,图传和相机本身就吃电,其次电机在带负载情况下,电流会比空载电流大的 ...

是的!

网友:
自己算啦 功率 续航

网友D:
看这样的机器3S 3叶9寸 效率会相当的低 这样的动力系统 一个带500g 很吃力的
猜全重3.2kg+ 的话35A以上电流 一个电机6-7A电流 可能更高看你用什么样的桨
12-13分钟最多

网友E:
不装桨空转 有什么意义呢 这重量二十分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装桨空转 有什么意义呢 这重量二十分钟不错了

是啊!太重了

网友:
专家已经给出来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样的机器3S 3叶9寸 效率会相当的低 这样的动力系统 一个带500g 很吃力的
猜全重3.2kg+ 的话35A以上电流 ...

测试完毕!一万毫安3s  25c放电,六个2217电机,三十安电调1047两叶螺旋桨,机身加电池全重5斤《实测》,电压报警是11.1伏,刚起飞就报警了!我就纳闷了!用5200毫安的电池同样,起飞不足一分钟就报警了!

网友F:
22开头的电机就别做六轴了,续航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开头的电机就别做六轴了,续航不咋的

四轴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