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小胖可拆卸首飞成功,自稳模式有问题手动模式在飞。

楼主(2017-03-15):
k t小胖子APM

楼主:
不知道怎么把视频给弄上来,就将就着看吧!

楼主:
自从上一次炸鸡之后我就不敢给飞机拍照了。

楼主:
当然啦,这一次也是可拆机翼。

网友:
顶顶顶,拿分走人

网友A:
楼主,请问下,多大翼展,什么电装,起飞重量多少
顺便顶贴!

网友A:
另外,楼主
         你用的什么图传、接收。
我的也有你的这个情况,飞机就在不远处,但屏幕出现偶尔闪屏、花屏的现象!
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你的现在解决了吗?或者说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吗?!
因为看论坛别人的DVR记录的画面,都是几公里都没有闪屏和雪花!

网友B:
哈哈。也是不稳

网友C:
飞机只是在跟前打转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下,多大翼展,什么电装,起飞重量多少
顺便顶贴!

1米3。2814.1250.4s5200.60a.17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
         你用的什么图传、接收。
我的也有你的这个情况,飞机就在不远处,但屏幕出现偶尔闪屏 ...

欧姆威一瓦。我这个接收机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也是不稳

手动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只是在跟前打转转。

飞机还没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动在飞

不稳,拍的画面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稳,拍的画面不好

不是自稳模式。飞机第一次飞还没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威一瓦。我这个接收机出问题了。

这是出现什么问题了?!我的是新的,还没用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出现什么问题了?!我的是新的,还没用几次!

天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出现什么问题了?!我的是新的,还没用几次!

没带备用的。只能凑合着用了。

网友A:
换个天线,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天线,问题解决了吗?!

我还没有时间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天线,问题解决了吗?!

也有可能,你的被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