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tx 2560自制 ROT 1-A 这几个开关是什么用的,

楼主(2017-03-15):
open tx 2560自制 ROT 1-A 这6个开关是什么用的,

网友:
沙发,楼下快来大神

网友A:
就是旋转编码器,买EC11。汽车人欢迎模友发帖,探讨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旋转编码器,买EC11。汽车人欢迎模友发帖,探讨技术问题

旋转编码器是用他的开关功能,还是旋转电位器功能,电路好像只有开关效果,是不是可以用别的开关代替呢

网友A:
A/B必须是编码器,push才可以是开关。编码器是利用相位差识别旋转方向的,所以不能用开关简单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必须是编码器,push才可以是开关。编码器是利用相位差识别旋转方向的,所以不能用开关简单替代

EC11编码器有五个脚,不知道电路如何接,官网给的电路图A/B PUSH 如何接到EC11编码器
在遥控中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你买一个EC11,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是几个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一个EC11,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是几个脚了

好吧,

楼主:
版主讲解下后,搜了些资料,现在明白了,
1,3脚接ROT_A ,  ROT_B ,2脚接地,
4脚接地,5脚 接PUSH ,
也可5脚接地,4脚 接PUSH ,4,5脚是开关脚随便接都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