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故障请求帮助

楼主(2017-03-15):
各位大神,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情个位大神赐教

网友:
应该是气压计哪里出问题了,气压计型号ms5611

网友A:
断开插拔usb重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插拔usb重连试试

已经试了无数次,换数据线,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试了无数次,换数据线,都不行

换根usb线呢?我之前也出现过一次这种状况,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一步一步检查了

网友:
把解锁自检取消

网友:
按重置Reset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