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跟踪云台是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2017-03-15):
自动跟踪云台是怎么实现自动跟踪的啊,飞机给了它信号吗?还是其他什么。尽量详细些,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机机把它的位置发回来,云台根据自己的位置和机机位置计算云台朝向和仰角,完成自动跟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机把它的位置发回来,云台根据自己的位置和机机位置计算云台朝向和仰角,完成自动跟踪。

那么跟踪云台12通和6通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机把它的位置发回来,云台根据自己的位置和机机位置计算云台朝向和仰角,完成自动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