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中一套设备,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7-03-15):
飞的固定翼塞斯纳1.2米翼展的,电机朗宇2212.1400kv的。飞控nx3。
想用这个载机fpv,近程的就可以啦。看到这些设备,大家帮我看看可以吗?
这个摄像头发射一体,接受端比较有意思,是自己建立一个wifi热点让手机连接,一次最多可以让5个手机连接。但是我怕会不会有延迟不稳定。600-700元

这两个搭配一起使用。摄像头发射一体,200mw,5v供电,能接接收机供电很方便。接收屏幕一体。
大家谁用过类似的东东呢?求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发发发

谢谢你了

网友B:
WiFi的都有0.2秒以上的延迟,还有楼主如果用迷你图传加摄像头也不要多少空间啊,而且这个价格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的都有0.2秒以上的延迟,还有楼主如果用迷你图传加摄像头也不要多少空间啊,而且这个价格太贵了

第二款那个200mw的150元,价格还可以吧。但是主要把载机拉不上,那就白搞了

网友C:
wifi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别想了。。

那个200mw的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200mw的如何

为什么要一体啊?用分开的也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一体啊?用分开的也很好啊。

分开感觉独立供电好点,所以又得再带一块电池,我怕塞斯纳拉不起来了。2212 1400kv

网友D:
楼主小心挨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小心挨骗

怎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

个人觉得,仅供参考

网友E:
路过看看 都是入门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过看看 都是入门级别的

是啊,这个塞斯纳飞一年了,基本没炸过,想升级下玩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款那个200mw的150元,价格还可以吧。但是主要把载机拉不上,那就白搞了

第二款如果不是wifi的可以试试,但是要有好的体验你就要认真对比了

网友E:
升级433和a飞控吧,图传也换一个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款如果不是wifi的可以试试,但是要有好的体验你就要认真对比了

第二款不是,看中它是因为它方便,直接怼接收机就可以工作了。体积小重量轻感觉适合塞斯纳。
一般200mw能否飞个1000m?还是500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级433和a飞控吧,图传也换一个喽

你这么说一说大把大把的钞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一说大把大把的钞票

那肯定啊 玩航模的都是土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款那个200mw的150元,价格还可以吧。但是主要把载机拉不上,那就白搞了

你确定接收机的5v带的动?还有你分开来并联个电路用bec就可以啦,不要多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肯定啊 玩航模的都是土豪

遗憾我是个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接收机的5v带的动?还有你分开来并联个电路用bec就可以啦,不要多带电池

问了卖家,说就是用接收机来供电,随便插个没用的通道即可。发射机的插头就是杜邦插头。所以这点还是挺诱惑的

网友F:
这些都是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都是虚的

什么是实的?

网友G:
200mw用那么点电流怎么够呀,接收机功率不大,距离我认为不可能到1000,200米就不错了,个人意见,毕竟没测试过微小图传,建议分开,不要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0mw用那么点电流怎么够呀,接收机功率不大,距离我认为不可能到1000,200米就不错了,个人意见,毕竟没测 ...

好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