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地面站和摇控,哪个好用吗?

楼主(2017-03-16):
最近入手了一套433数传+蓝牙模块,可以通过手机地面站控制飞机,但一直没有时间到户外去测试,我想问问各位,手机地面站控制飞机时,摇控可不可以用, 两个互相干扰?

网友:
可以    不干扰

网友:
数传地面站有什么作用?!
顶!d=====( ̄▽ ̄*)b

网友:
手机还可以遥控?

网友:
手机控制是蓝牙连接吧,那你的数传模块应该也是蓝牙的啊,433遥控肯定是控制不了了的。

网友:
雷讯的915m转蓝牙,遥控优先,也就是说遥控可随时接管蓝牙数传

网友:
当然还是遥控好用

网友:
我都是一起用的

网友:
不错不错 帮兄弟顶起

网友:
两回事啊。手机上控制,何来精度?